小6无触摸,换了6个芯片还没好

楼主(2017-07-14):
前两天接到的小6,拿过来的时候是无触摸,测量5.1v的触摸供电没有,直接就换了u1501,中间两个都直接不显示,又有一个花屏,第四个能用一会,触摸都正常,但是久了又会有点花屏,量显示屏供电电压不够,就继续换了,换到现在都还没好,一共换了6个了,所以想上来问问你们买芯片都是在哪里买,有没有推荐的,一般都是料板拆还是买id板,顺便说一句苹果芯片水分也真多,修电脑那么久,没遇到过换6个芯片还没好的,不知道是找错了上家还是。。

网友A: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轩辕思天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B:
·可能不是u1501的问题 借口你量过没

网友C:
好像芯片不能用万用笔先测量不然装上去会坏,不知道你装之前有没有用万用笔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u1501的问题 借口你量过没

嗯,量过,应该是u1501的问题了,中间有一个换了可以用,触摸显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芯片不能用万用笔先测量不然装上去会坏,不知道你装之前有没有用万用笔测量

芯片不能用万用表先测量?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芯片不能用万用笔先测量不然装上去会坏,不知道你装之前有没有用万用笔测量

不过我也的确没量过,。。。。。换上去就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芯片不能用万用笔先测量不然装上去会坏,不知道你装之前有没有用万用笔测量

第一次听说,如果真是这样以后还真要注意了

网友E:
表示这芯片质量太差了,楼主也是够有耐心的

网友F:
副触摸换过没有啊。不要光换显示电源啊,副触摸不行的话也会没有5.1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量过,应该是u1501的问题了,中间有一个换了可以用,触摸显示都正常,

有可是副触摸 虚焊了。有时候好不有时候不好。建议换个副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示这芯片质量太差了,楼主也是够有耐心的

嗯,所以想问问有没有靠谱的芯片卖家,推荐几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副触摸换过没有啊。不要光换显示电源啊,副触摸不行的话也会没有5.1V的。

没,我还得换u1501,现在显示都不正常了。。。。

网友G:
每台机器故障都不一样的
我碰到的是短线的
并非换完芯片就一定会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我还得换u1501,现在显示都不正常了。。。。

底脚打过了没有啊。,还有BOOST电容没问题吧。

网友H:
芯片好坏应该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好坏应该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吧

万用表怎么测量。。。。只能量一下有没有短路这些吧,没有明显的数值差应该也判断不了,不过我也的确没去量

网友:
6代的料板应该多,ID板当然 也可以,

网友I: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轩辕思天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多收点旧板,板子上拆的总该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楼主分享什么了?这么明显灌水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楼主分享什么了?能不能别这么明显的灌水刷回复!

网友J:
主触摸不了解,我见我同行换过USB管理芯片,都是料板拆的,一连换了4个,最后才算好。我当时就感觉,这耐心简直了。

网友K: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6代 有完全无触摸 大部分时间 是好的 顶部也没有出现 竖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主触摸不了解,我见我同行换过USB管理芯片,都是料板拆的,一连换了4个,最后才算好。我当时就感觉,这耐心 ...

嗯,对的,我也是料板拆件,6个了还没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6代 有完全无触摸 大部分时间 是好的 顶部也没有出现 竖条

这个还没遇到过,都是一直无触摸,或者触摸不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台机器故障都不一样的
我碰到的是短线的
并非换完芯片就一定会好的

嗯,就是中间有一个芯片好了,然后用一会花屏,所以我就又继续换了。。。现在都不显示了,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底脚打过了没有啊。,还有BOOST电容没问题吧。

阻值打过了,有些是没阻值的,测量和相同的原件想通,这个应该不用什么升压电容吧,不是在芯片内部完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对的,我也是料板拆件,6个了还没好,尴尬

继续拆继续换吧,但要确定保证仅仅就是这个件,别的件毫无问题,且条件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阻值打过了,有些是没阻值的,测量和相同的原件想通,这个应该不用什么升压电容吧,不是在芯片内部完成的 ...

有一个电容两头都是接到这个芯片的,你单独打值肯定都没问题,如果你这个电容短路,就是电容直通了,你芯片本身上拆了的。你打也打不出来。所以要测电容的两端。

网友L:
灌水赞积分中。。。。。。。。。

网友M:
这个芯片电压正常吗,原装芯片可以用眼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芯片电压正常吗,原装芯片可以用眼看出来呀

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芯片有料板拆的,也有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灌水赞积分中。。。。。。。。。

呵呵,灌水,小心你的账号不保。。。。。。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电容两头都是接到这个芯片的,你单独打值肯定都没问题,如果你这个电容短路,就是电容直通了,你芯 ...

多谢大神指点,我再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神指点,我再看看去。。。。。。。。。。

修好了,有什么心得欢迎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可能买到了打磨芯片吧 这种情况还是料板上的芯片好用

网友:
测一下m1脚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楼主分享什么了?这么明显灌水刷回复?

思天大神,我的华擎B75 PRO3不开机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天大神,我的华擎B75 PRO3不开机可以帮我看看吗

可以,私信聊。

网友:
都是买id板拆的x宝已经没有好的芯片卖了,没有好的店家。他们也是拿的货,只能凭运气

网友:
我想说,最后搞定了没?还要三十个字啊

网友:
搞好了没有啊  最后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芯片不能用万用笔先测量不然装上去会坏,不知道你装之前有没有用万用笔测量

为什么芯片不能用表笔测量?表
电流大了烧芯片????

网友:
要考虑点位的问题,空脚打阻抗

网友:
这机器修的也是没谁了,如果是我连换6个不好我就直接给它扔出去,哈哈

网友O:
买主板  自己拆啊  很少有买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买主板  自己拆啊  很少有买芯片的

现在主板拆的也不一定就好的,这种玻璃芯片本来就容易坏。。。。。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我u2买了好几个,也有1-2个不能用的,觉得可能和自己手工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换那么多难道不怀疑不是芯片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