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820-2308-a 进系统掉电的经验

楼主(2017-07-14):
前几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5的本子,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进PE也是老掉电,先是怀疑导热管有问题,前两天定了一个,今天换上去,还是一样掉电,温度也不高,先是下了图纸和点图,慢慢找,最后查到RTC电路不对,3.3v经过一个电阻就没电压了,这个电压是进南桥里的,旁边连着一个小电容,C1803 ,本来是打算换桥的,手里没有现成的,就把C1803先下了,想碰碰运气,结果下了之后就出来了3.3v了,装机在装系统,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掉电了,今天运气真的不错,省了一个南桥的钱  C1803在南桥背面希望能给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带来好运

网友:
只能说你这运气也没谁了,这都能碰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按时序走一遍   换换配件   哪个信号都有可能了

网友:
苹果机器掉电的到是遇到的比较少,你这个RTC上的电路损坏导致这种问题,下次遇到了也看一下,估计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楼主方法正确,遇到这种过电阻无电压的,先把相关电容全拆了,不行再拆芯片。

网友:
掉电一般是热保护和缺pg或某个电压不稳定,再不行只能按时序了

网友:
是的, 不好查啊,,,,,,,,,,,,,,,,,,,,

网友:
这个本子本来是准备放弃的,别人的机子还能开机就是老掉电,要是给它搞不亮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网友:
昨天又来了一台进水的820-00165-a

网友:
现在还是在掉电维修中,,,,,,,,

网友:
现在还是在掉电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