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学修IPAD 主板电路问题,

楼主(2017-07-14):
前天接到一台IPAD 5 ,客户说电池没电了,他自己也换了电池,还是不行,还把HOME 线拆断了,经我检测,原来是主板上WIFI 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了,,,,烧机法,烧出来的,拆掉电容 ,这台IPAD 就修好了,,,,,
WiFi

网友:
钱就这么容易到手了,那个电容爱坏呀

网友:
下次可以标注下哪个电容 别人遇到可以优先排查了

网友:
原来这IPD的WIFI跟iphone的wifi一个臭毛病

网友:
拍个图啊,哪里烧的?

网友:
楼主上点图呢。还有哪一图路短啊。写清楚一点啊。。。这样我好下次直接去扣电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