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更换CPU无法开机

楼主(2017-07-14):
开机发出两短一长报警声,原先是奔腾e5200更换的是e8500主板是和硕ipm41-d3,

网友:
再换回原U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品牌机和硕代工的吧,有升级的BIOS刷一个试一下,没有就罢了。或者看一看版型跟华师的哪款相似,有就刷ASUS的BIOS

网友:
内存有没有注意哦             把原来CPU试试哦、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有可能没插好 重新实验一下

网友:
如果集显的话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cpu 刷最新bios看看

网友:
杂牌主板估计BIOS不好找啊!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