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edge信号差,电话打不出维修

楼主(2017-07-14):
接到一台S7edge显示屏摔坏,内外全坏,接到机器先看外观,无明显变型,只是显示屏碎不显示,开机有震动,初步判断机器开机正常,故和顾客报价换屏。
三天后从售后拿到一块原装总成,扣上总成试机,开机显示触摸正常,心想很顺利,把所有东西全部装好,打电话给客户取机收钱。
半小时候顾客回店说手机无信号,我以为是卡的问题,于事把自已的卡装上去试机,信号偶尔有一两格,试打电话,出现"正在打开天线"一直处在这样,大概十几秒反回界面,电话打不出,只好又留机检测。
再试打开机器,仔细观察主板,无明显变型,也无元件脱落,心想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自已装配也没问题,于事拿一块换下的外屏破裂,功能正常的屏幕总试机,一切OK,又把新总成试机,又是信号跳水,电话打不出,这心里一万只草尼马飘过,新总成有问题,这个是售后货退不了,一千好几大洋,只好再拿一片,装机试机,一切卡拉OK。
到此结束,亏的一鸟糟,先哭会去!

网友A:
不熟习三星,屏总成是怎么影响到信号跳水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熟习三星,屏总成是怎么影响到信号跳水的呢

屏总成部分包含了尾插跟天线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总成部分包含了尾插跟天线部分

屏上有天线,三星的机器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总成部分包含了尾插跟天线部分

见识了,以前都是屏幕总成单就一个屏幕和触摸,尾插和天线都是在手机主板下方部分,分开的,这个还连在一起。

网友:
学习了楼主,谢谢了。楼主以后赚回来就好了。

网友:
又涨见识了 下次还不能瞎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