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20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7-07-14):
e440 nm-a151  v:1.0  2013-12-12   显卡n15s-gt-s-a2,20分钟左右掉电,鲁大师温度正常,有遇到的吗

网友:
这机子桥易坏,我还有一台CMOS电池不插,直接给客户用的。不知道多久会回来

网友:
刷bios.   保证解决!!!!!!:ku:

网友:
先刷bios 一般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有关

网友:
试试刷刷BIOS

网友:
刷BIOS 试试                不行在干桥

网友:
我修过联想G480是CPU问题、当时是半小时准时掉电。我BIOS从淘宝买的都不行。最后换CPU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gggvv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迅维学员敢任性,你这样回复就不怕扣分?

网友:
bios刷了试试吧,先从简单入手,然后看其他的,都有可能掉

网友:
一般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有关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不开机,COMS放电就好了,没几天又返修回来了,最后换的桥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是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是多的一般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有关

网友:
每次都是20分钟掉电还是偶尔呢???????

网友:
已经解决  还是bios问题。附上确定好的bios

2013,12,12开机显示慢 掉电 E440BIOS.rar

解决20几分钟掉电

网友:
掉电的机器,先刷个BIOS来看看哦

网友:
先刷bios   没用就看温控线路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解决了  我修好过一台 这样的故障的机器

网友:
刷BIOS,,,包好....................................................

网友:
学习一下,没遇到这样的故障,以前一般掉电遇到的都是发热或者CPU问题缺相引起的掉电

网友:
固定时间掉电 BIOS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