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显

楼主(2017-07-14):
板号:6050A2424901-MB-A02,跳变到1.2多不动不显,更换显卡与桥、CPU、BIOS均无效。求助图纸与思路

网友:
楼主厉害,上来各大芯片全换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 要不BIOS 出问题 要不然 屏线有问题

网友:
电流到1.2几,应该过了内存,显卡不过,既然换过芯片,那就查显卡供电

网友A:
厉害厉害全部弄了一遍在找图纸 还有一个屏线没有弄

网友:
显卡 供电   然后 各路PG。。。。。。。。。。

网友:
CPU复位啥的都有么 内存过了么,内存的时钟复位,信号方面测一个,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不心细,你看看看掉什么小元器件没,不能确定的地方,不要乱搞

网友:
我感觉刷个BIOS       差不多能行  试试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全部弄了一遍在找图纸 还有一个屏线没有弄

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真的是不管其他先搞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