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3.0主板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07-14):
一块昂达主板,第一次上电启动正常,进xp系统后使用10分钟左右黑屏自动断电,按电源发现主板cpu风扇转动几圈就停,按着又重新转动,如此反复循环,无法启动,更换电源,内存,cpu均同故障,测试发现主机断电半个小时再加电可以正常启动使用10分钟,之后就自动断电反复重启。请教一下从那里下手,谢谢。

网友:
单纯从维修利润方面考虑,这板子直接给他换一个。二手也就60块钱收客户150.重启的不好修,我这边都是直接换新。希望楼主能研究出来,解决问题。

网友A:
主电源到Io的检测电路也是有关系的,一般正常在2V左右!

网友:
看到这种重启故障,一般我是无能为力了,换主板!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确实是直接换板简单点,直接绐客户换了块h61板

网友:
这种故障,老实来说不好检测,比如内存相关信号影响了内存稳定性,会导致这问题,各个芯片的EN开启不稳定,也会导致这问题。换板子是首选,这板子可以在空闲时间内多做研究。一时半会肯定不会出结果。

网友:
检查EC工作条件,查EC型号的电路图就可以看,另外刷一下BIOS,看看行不,不行就算了!昂达这个板子也不是很好修!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  或者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到Io的检测电路也是有关系的,一般正常在2V左右!

检测出问题也是会掉电重启,好像一般还跑不到亮机吧。

网友:
这板子图纸什么都不会有,估计放弃的多了

网友:
反复重启一起是BIOS或者内存,但是你的情况又不像

网友B:
你放空调房,空调18度,在开机试一下能否正常运行电脑。经验告诉我是温度高引起掉电关机

网友:
这种板子 这样的问题 难修啊          考虑换吧

网友:
这样的主板不好搞,我上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放空调房,空调18度,在开机试一下能否正常运行电脑。经验告诉我是温度高引起掉电关机

不是温度的问题,因为客户的电脑在办公室是有空调的。最后换板算了,很难找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