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s228de显示器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7-07-14):
开机如下图所示,拆机量过电源板,5v,3.3v,21v都有输出,表面没什么明显损坏,是驱动板问题吗?重刷bios?

网友:
屏坏了 孩子 屏电路出现问题了 总而言之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有能力就修下看屏电路 不行的话就报废吧 屏应该有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专业修屏的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了,找修屏的修恐怕费用高,划不来的,报废拆零件了呗

网友:
一般我看到这种情况直接就跟客户说报废了

网友:
看照片判定,这是液晶屏坏了。这种屏上问题不好修,只有更换屏。

网友:
很明显液晶屏幕的问题  有能力修修  没能力报废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应该是屏方片的问题 自己处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