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s7it开机卡LOGO修复

楼主(2017-07-15):
同事的VIVO s7it手机,本人小白一枚,也只会给手机刷刷机而已,心想该不会是系统崩溃了吧,于是找了个ROM开始刷机

顺利完成.开机正常了,心里 那个高心。

用了一会发觉这货前摄像头用不了,迷茫一片,不知如何下手。盲目的拆吧!!
用镊子撬到前摄像头时发现排线座被腐蚀了

于是用铜线补上

网友:
修复的前摄像头

网友:
厉害 修那么好 有时间咱交流下 跟你学下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导致的卡logo你刷机之后摄像头不能使用  现象表现出来了

开机后测试功能,在打开摄像头后,发现只有主摄像头可以用,按切换键无效,其余几个设置选项可以正常设置。怀疑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
套路一样。先打值再测电压。不会没图没点位也是够够的。楼主厉害,我是修不了安桌机的。

网友:
挺厉害了,至少敢于去动手。另外也不是盲目的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