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 能通电,不亮屏,时行时不行,求解!!!

楼主(2017-07-15):
华硕X455LD 2.1的主板, 能通电,不亮屏,时行时不行有时开机就可以进系统,有时只通电不亮屏,甚至不能关机,换过电池,重装过系统都不行。求各位大哥帮我忙解决问题

网友:
太笼统了,不亮屏?外接呢?一看就不是系统

网友:
不亮屏,跟装系统有什么关系啊。主板扒开,测主板哪边供电或是其他不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刷bios刷好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遇到过,基本刷bios都搞定

网友:
不亮屏的时候查下问题所在吧  建议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既然不亮屏,就按照不显示来修,

网友:
这种情况刷个BIOS试试吧   如果不行就不亮机时候查下电压信号

网友:
有时候还是可以亮的是吧

网友:
你试下裸板的情况下正常不

网友:
这种怪问题一般是桥或者cpu坏了,不如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要就刷BIOS,要就加焊CPU,就这两样问题

网友:
独显吗 ?              有时候能亮的话看下什么显卡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先BIOS,后显卡

网友:
不显示和系统有什么关系,时行时不行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没显示。安装系统。。。。。。。。。。。。。。呃。。。。。。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上次碰到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