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待机0.18不触发

楼主(2017-07-15):
联想S410(LA-A321P)待机0.18不触发,3/5V供电芯片发烫换过问题依旧,会是一体U问题吗?

网友:
待机0.18  明显有小短路  找到短路的地方直接烧

网友:
应该和u没关系,应该是3/5v有小短路,ec也有关系,查查3/5v电感阻值

网友:
待机0.18 待机不正常查下后级等是否短路

网友:
这机子我刚刚在搞,和你一样,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