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带

楼主(2017-07-15):
usb管的一个个脚被我弄掉了,这个脚是与主CPU
互连的测试通讯型号的,,这个脚可以不要嘛?

网友A:
与主CPU相连的脚决对是不能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主CPU相连的脚决对是不能少的。

这个是测试脚呀,而且这个飞线要动cpu,技术有线呀

网友:
不用动cpu吧,不是中间断线,你可 望下面挖一点,自己做个焊点。。

网友:
在右边把线括出来,飞线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这个信号可能不重要,先装一个好的USB管上去测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功能问题。如果十在不行就往脚下面挖。挖下面的点做个焊盘出来。

网友B:
我之前一样吹USB管理时搞掉过几个点,后来发现是风枪的问题,风枪温度不温度.....差点板子都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一样吹USB管理时搞掉过几个点,后来发现是风枪的问题,风枪温度不温度.....差点板子都报废

你开的多少度,什么风枪,我是用洛铁拖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开的多少度,什么风枪,我是用洛铁拖点的

打错了,是风枪温度不稳定,有时候出风口温度达450度去.....为此我都把风枪换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啊。具体怎么弄的。直接装上有没有用啊?它是一个测试点吧。。我感觉正常使用用不到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