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P-D3 REV1.0掉电秒杀(内含图纸)

楼主(2017-07-15):
   昨天同行送来一块技嘉GA-Z87P-D3 REV:1.0的板子过来,说上电秒掉电。目测已经被同行刷过BIOS了,其它地方没见动过。上电前打了一下全板各大供电阻值,没有发现异常,那就先从BIOS开始吧,怕别人刷错BIOS,到技嘉台湾官网下一个刷上,故障一样。分析一下,既然各大供电阻值正常,掉电那么快,可能是12V 5V检测出了问题。

,再掉电的瞬间能测到1.3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检测没有问题了。接下来试着加焊一下IO试下,奇迹发生了,可以触发跑码了,以为好了,结果等板子一凉再触发又一样的秒掉了。那就先换个IO试下,手上有现成的IT8728F GB的。换上后怎么试都没有问题了。维修完毕,故障简单,因为这个板现在还修的不多,特发上来给个参考。

最后附上图纸,论坛也有图纸,不好找,而且还要10分。

991.2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技嘉板子分压电阻损坏的例子很多,IO损坏的到不怎么常见,加分鼓励。

网友B:
我也休到过检测电压都正常,io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休到过检测电压都正常,io坏的

技嘉有蛮多这个问题的,你也修到过这块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子分压电阻损坏的例子很多,IO损坏的到不怎么常见,加分鼓励。

是的,轩辕兄,分压电阻移开测过了,是好的,所以才动了I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轩辕兄,分压电阻移开测过了,是好的,所以才动了IO

也只能换吧,不然也没别的怀疑对象。反正不是分压电阻就是IO本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只能换吧,不然也没别的怀疑对象。反正不是分压电阻就是IO本身。

是的啊,最近在手机版块经常看到轩辕兄,兄弟已经转战手机了吗?   我也在转,呵呵

网友D:
上厕所我屌都不扶    就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厕所我屌都不扶    就服楼主........................................

呵呵,要扶的,扶摇直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最近在手机版块经常看到轩辕兄,兄弟已经转战手机了吗?   我也在转,呵呵

是啊,我是没事就看看。多学习学习总不会错的

网友:
我上次修的这块板也是IO坏了,不过故障和你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 刚好碰到一块,故障现象一样。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技嘉板子掉电的毛病真多,没想到是IO的问题,手里有块H61的掉电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IO坏的,很少,基本都是检测电压部分出问题。

网友:
技嘉12v检测电压出问题很多都是电阻坏的,IO坏的碰到很少的

网友(2017-11-04):
IO坏引起的触发秒掉,今天第一次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问一个白痴的问题····所有供电都正常,不是应该考虑桥的问题吗?怎么会优先考虑IO呢?大神,讲一下

网友:
现在IO感觉好贵   因为维修费太低了

网友:
之前也有遇到过,每次重复焊,看来还是io质量上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已经下载下来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