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 6.0的重启

楼主(2017-07-15):
华硕A53S的机器 版号市K53SD 6。0的自动重启 关机后就自动开机 进PE也是一样的 BIOS刷过 没有刷USB3.0的bios哪位大神遇到过 指点一下
自动重启

网友:
还有机器强制关机后就不自动开机 排除开关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链接开关到ec之间的排阻

网友:
先查查开机电路呗,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和3.0的bios无关 查下wake信号

网友:
问题市南桥 。正在换的当中。好了回复

网友:
主板好了。就是南桥的问题 ,现在南桥温度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