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上网本11z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15):
dell 上网本11z不定时掉电,散热处理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上网本一般是单芯片 容易虚焊 先查下供电 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做了散热不行的话,先把外设都拔掉看还掉不掉电,如果还掉的话那就要修板查图了。

网友:
说真的这种故障是要修到头都大的,又没有明显的故障现象的,能不能修好还要讲点运气

网友:
bios啊 和那个方块桥都是容易出问题了 这两个线排除了再说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坏。加焊一下。或者你用风枪先加热几分钟试试。可以再做显卡。

网友:
排除外设的问题还是主板。。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更多的可能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 测下 刷下 该干的干了 纯属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