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场D101行车记录仪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15):
第一现场:行车记录仪不开机充电灯亮,更换电池无效。更换CPU供电5脚集成

附上bios固件:

网友A:
大哥 你的5脚芯片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配件找不到吧

网友:
这种没图纸一般也只能搞搞供电电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的5脚芯片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配件找不到吧

有些旧GPS主板可以拆到,数字监控板上也很多

网友(2017-11-26):
如何下载这个说明“、????、

网友(2019-10-04):
搜不到这个电源芯片的资料

网友(2021-05-31):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21-07-10):
下载了,更新不了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