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7-07-15):
谁知道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是认不到声卡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首先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要查一下 看正常不   在看看1脚和2脚的对地阻抗  有些不认声卡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看供电和5,6,8,10,11脚

网友B:
上面一排都是供电脚,每个角都去测量、。然后6 10 8 5这四个脚打值要一样。

网友:
5.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在测试哪儿呀

网友:
声卡就几个条件,电源,复位,还有就是到桥的4条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排都是供电脚,每个角都去测量、。然后6 10 8 5这四个脚打值要一样。

5.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在测试哪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要查一下 看正常不   在看看1脚和2脚的对地阻抗  有些不认声卡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

5.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在测试哪儿呀

网友B:
还有11脚复位脚,如果都没问题了,刷个BIOS换个声卡芯片,不行就去找南桥声卡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11脚复位脚,如果都没问题了,刷个BIOS换个声卡芯片,不行就去找南桥声卡电路了。

11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复位电压3.3呀。不正常吗、??

网友:
查供电和AC97总线看一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更换第8脚的R266电阻试试。以前修过一例,就是这个电阻变值,桥和声卡都换了也不行。最后查到是这个电阻出问题。

网友:
声卡的所有供电 复位 和桥的相关总线 先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在测试哪 ...

楼主弄好没  条件查完了 有没更换过芯片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好没  条件查完了 有没更换过芯片测试

芯片换了还是不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管它三七二十一 ,如知道的条件查了都正常,其它待定的不知道,就换个芯片再说,先下手为强。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管它三七二十一 ,如知道的条件查了都正常,其它待定的不知道,就换个芯片再说,先下手为强。呵呵

芯片换了
还是不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你在帮我看一下条件我测得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
还是不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你在帮我看一下条件我测得对吗

.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好没  条件查完了 有没更换过芯片测试

还没有修好呢    .6.8.10 对地阻值500  9  脚 3.3V 4脚  1.8V    3脚 3.3V   40脚3.3V  36脚0V  11脚3.3V 这个是测试的条件

网友:
  先换个芯片  压压  精  了   还是一样 条件确认下  干桥了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居多。。。
当然干桥前先把声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测一下。

网友:
主供电 复位 位时钟 同步。。。。。

网友:
第8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  谁知道呀1111111111111

网友E:
查一下 5、6、8、10、11 对地阻值是否一致,然后看看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 5、6、8、10、11 对地阻值是否一致,然后看看供电是否满足。

第8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