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 L32E5300D

楼主(2017-07-15):
到手一台机器开机蓝屏 十字画面 强刷后调屏参显示正常 现在机器是开机出logo 然后蓝屏 热十几分钟后花屏 此时拔掉电源 然后插上开机 机器会正常工作 判断是有元件热后才工作正常 请老师们指点如何判断
掉电

网友:
资料确定没问题,恐怕是屏坏了,我有几个是三星屏就有这个情况,去淘个主板试试,

网友:
显示logo 怀疑是码片或者cpu 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