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5):
一早同行就送来一个小本,取电池通电触发0.16掉电,感觉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报价100,拆机检测发现除了充电电感外其它电感都有电压出来的情况,先刷个BIOS,效果一样,看来是后极电路问题了,当我测到3V_PCU.5V_PCU的控制极时有一个0.7V电压跳了一下,看了下图纸这里应该是15V通过一个1M的电阻受控于PQ26正常应该是13V左右呀,测量电阻阻值正常998K,后极也阻值也正常怎么会不过电压??不管了换一个450K的电阻,这下控制极有1.5V了,有变化就好,再找了个10K的电阻,通电电流一路小跑,到0.58A就不动了,还是不显示 ,想起来还刷过BIOS,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通电亮机,测试两小时正常,结束维修。最后送上BIOS

联想E125 MB8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

回帖注意啊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