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G31M-ES2C 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7-07-15):
品牌:技嘉主板
型号:GA-G31M-ES2C
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关机显示屏幕可以关掉,主板没有关断电源。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主板了,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上网都可以,但就是关机后,关不死机,主板还是通电,风扇还是在转。能正常进系统我就不去多测电压了,因为电压是基本是正常的,只要是看下IT8718F的102脚的-slp_s3主信号了,实际测量中发现关机后这个信号电压一直是3.3几伏,
正常的话这个电压关机后应为0V才对啊,后来我将网卡,声卡,COM口芯片75232,拆掉还换了IT8718F,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换南桥一切正常了,哈哈!!!

这板正常开机

关机后主板一直是这样,电源关不死。

后来将网卡,声卡,COM口芯片75232拆除还是一样。

关机后测量IT8718F的102脚的电压

最后换南桥一切正常

到此维修关不死机的故障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精神可嘉!!!! 搞这种一般收多少钱一块?

网友:
还换桥啊,这种板维修费多少钱!

网友:
这个我这边收150元,是公司的,要送货上门的。

网友:
NH82801GB 的芯片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82801GB是最容易坏的芯片也是最好换得芯片吧

网友:
是的,这个芯片温度是比较高,容易坏。

网友A:
好老的板子 直接换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老的板子 直接换班

是的,就是这个里刚好没有这种板了,客户急着要用,也不能重装系统,所以只能修下了。

网友:
楼主,技嘉的G31的主板,GB的南桥,老爱坏了。不管是品牌机里的,还是技嘉自己的,最爱坏了。已经换了不下20片主板了。不关机呀 USB不能用呀。死机呀。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里有块P45的板,关机变重启。

网友:
这板子还换桥,,,这客户也是牛

网友:
GB的桥最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南桥,我之前修很多时候 只要加焊一下也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现在下载不是要金币就是得认证 认证 还得花钱 迅维网 我真服了

网友:
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

网友:
新手学习                               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呀,……………………。

网友:
很好啊,这板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