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不跑码,

楼主(2017-07-15):
技嘉GA-A55M-DS2问题现象:复位灯闪不跑码,检测桥,内存供电正常,CPU电压只有1.08V不正常。正常(1.42V)打开电路图查到Q62 5脚小管2.5V没有出来(此管位置在CPU座下),此管定义:1 VIN 3.34V   2 GND  3  EN 3.34 V   4  FB  0.8V    5 OUT   2.5 V,由于手头没有此管,只好在1脚短接到5脚,触发正常跑码,至此修复!

网友:
收藏了  一后遇到同样问题 找不到配件可以试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你还真敢把1脚和5脚直连呀,你牛哈.

网友:
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

网友A:
VIN 供电可以接个二级管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 供电可以接个二级管可以的吗

可以巴,你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咯!!                                                          以后能用到!!

网友:
这是通病了修过很多都是少2。5V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都不想去研究了    超过15分钟  直接  放一边去

网友:
胆也太肥了!3.3V直接进CPU    要不了多久 这U绝对要挂呀

网友:
1脚直接短接到5脚,这样有后患了。没有芯片换中间可以加个二极管降压也可以啦

网友:
直接找AMD板子上的2.5v的管子多得是,不一定要这个芯片啊

网友:
要连也要接一只二极管好一点不!:kaixin:

网友(2017-12-17):
1,5脚直连没有影响吗?一个3.34一个2.5,电压高了呀

网友:
2.5的电压直接连3.3的,楼主不怕烧U吗?

网友:
一后遇到同样问题 找不到配件可以试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新手学习的礼物,一定要顶

网友:
这是通病了修过很多

网友:
cpu无电压,你怎么找到VDDA25那个电压了呢,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网友:
大神出手一拿一个准,不懂原理真心不敢瞎换

网友:
会烧CPU哦,加个二极管降压一下吧,不然电流过大

网友:
胆大心细,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问题 找不到配件可以试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好文章,谢谢了,………………。

网友:
这样电压高了,会有影响的,怎么不加一个二极管降压就呢

网友:
和cpu vcore没多大关系,本来就是没cpu2.5

网友:
这个看似一个通病来的,直接相连有人也修过。这个技嘉与V星主板上的5脚通用。

网友:
牛人!我不懂,真不敢直连。学到一招,记下了。

网友:
一个是3.34一个是2.5 时间久了会出问题, 最好接个二极管

网友:
可以的话麻烦请楼主上个图可以吗?

网友:
u有点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