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键盘不能用,开机直接进开机启动项

楼主(2017-07-15):
联想Y460键盘不能用,开机直接进开机启动项,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外接键盘正常使用,选硬盘可以正常进系统
拆机,发现有进水,用酒精清理进水痕迹,不严重,没腐蚀,就发现键盘接口第六针脚处有烧黑,清理后,测量阻值580,开机后电压0.6,其余都是3.3,这难道就是键盘不能用的主要原因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下!下面是图纸,键盘工作的必备条件都是什么

网友A:
这些 PIN脚的阻值都一样的,实在不行,就把EC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 PIN脚的阻值都一样的,实在不行,就把EC换了

别的pin脚都是3.3,唯独6脚是0.6,这有点不正常啊,别的没发现有异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