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更换方法

楼主(2017-07-15):
最近接到两台同行送修的联想一体机,一台是同行换外屏装机的时候将内屏侧面螺丝打太深,导致LED灯珠顶碎,开机黑屏有进系统的声音,无背光,将反馈直连以后屏幕上半部分发黑,当时直接换的灯条,昨日同行又送一台一体机无背光,将反馈直连以后屏幕上半部分发黑, ,无奈只能拆开查看,没想到跟前一个一样的情况,螺丝位置有一个灯珠碎了,但是这个不知道原厂问题还是同行自己搞坏的,将碎灯珠暴力拆解,想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换灯珠,这样就不用等好几天换灯条了,刚好之前换下的坏灯条还在,逛下论坛还真有换灯珠的方法,一是用电熨斗,二是用加热棒,两者原理类似从灯条底部加热,但是这两样我都没有,(风枪吹的话灯珠会化掉,烙铁也焊不了因为灯珠底部有焊点)突然灵光一闪,能不能用BGA试下呢,说干就干,取下灯珠妥妥的,测试灯珠也没坏, 装机测试搞定收工

网友:
灯珠是不是用万用表可以点亮测试】

网友A: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认证后可以提升权限,点击进行认证。

每天都是看到这提示迅维已不是当年的迅维了。

网友B:
风枪吹底部原理不是也一样吗???我就是这样换的.

网友:
还没换过灯珠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用电饭煲恒温片烫就行。。。。。。。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直接换灯条了,换灯珠容易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认证后可以提升权限,点击进行认证。

每天都是看到这提示迅维已不是 ...

赶紧去认证吧 LZ BGA取灯珠也是醉了

网友:
我直接风枪吹正面的,要动作快,不过有时候换一个珠要换好多次才能换好一个,下次试试吹背面

网友:
跟我之前用过的换灯方法一样。不过这个焊好后还是要补焊一下。

网友:
这个方法,倒是值得一试。以前都是用风枪拆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我也是直接换灯条,担心受过高温容易坏

网友:
我用快客预热台,拆换都方便,就是预热慢,费电。

网友:
你这纯粹是用大炮打蚊子吧!
BGA风嘴跟风枪加热不是同一个原理吗?只是你没调节好风枪的风量、温度而已!

网友:
楼主这样做有点浪费了,用风枪不一样的这样换吗,吹背面就行。

网友C:
楼主牛X,连灯泡都修!佩胡佩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底部原理不是也一样吗???我就是这样换的.

风枪会把灯珠吹化掉,BGA是恒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X,连灯泡都修!佩胡佩胡……

刚好手上有个之前换下来的灯条,灯珠是一样的,换了灯珠,就省得等几天换灯条了。

网友:
用风枪换也可以,就是温度和时间把握好,可以找个废灯条试试手,就好把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会把灯珠吹化掉,BGA是恒温的。

难道风枪就不能设定温度?
是你的风枪质量太差了吧,其实两者的原理完全一样,只是温度控制的精度不同而已!

LED的对温度、静电非常敏感,确实是个技术活。

网友E:
杀鸡用牛刀,有点大才小用了!风枪不也相同效果吗!

网友:
还没有换过灯珠呢,看楼主的方法,下次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用风枪换过的,温度低点,掌握火侯一次成功

网友:
焊工不行呀,烙铁就搞定的事情了,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告诉你,去灯的时候用风抢吹灯后面的线路板,能保证灯不坏

网友:
灯珠 高温容易坏

网友:
用风枪能吹下来的,我都这样换的。

网友:
直接拿风枪加热不可以吗,还用BGA

网友:
见识了           上次用疯抢换了              没过多久  就返修了

网友:
换个灯珠还用BGA   我不喝自醉了

网友:
问题:灯条不是在上面和下面吗?侧面也有?

网友:
LZ 用风枪在背面加热,非常轻松的取下,并且完好无损

网友:
灯粒用万用表可以测试出来,LED灯粒好多不一样,以前知道是灯粒问题,但是苦于找不到一样的配件

网友:
你这个样换灯珠,就像用大炮打蚊子。买的加热台很容易换的。并且加热台价格也不是很贵。100--300之间。灯珠坏的现在很多。以前经常换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杀鸡用牛刀,有点大才小用了!风枪不也相同效果吗!

风枪吹一下灯珠就化了,所以想到了BGA

网友F:
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去淘宝买一个LED灯珠拆焊台。插上电差不多妙。把LED灯条往上面一放马上就能取掉灯珠和LED灯,很方便。现在很多32寸和40寸电视机暗屏都是灯条上有灯珠坏,用这个换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去淘宝买一个LED灯珠拆焊台。插上电差不多妙。把LED灯条往上面一放马上就能取掉灯珠和LE ...

感谢,我找找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换灯珠太麻烦,还是换整个方便点。

网友:
我晕  我怎么  没想到 啊    楼主  人才啊

网友:
灯珠原来是这样换的啊,以前用洛铁焊总是焊了没用

网友:
灯珠可以换,,只是烙铁温度要调好,,,拆坏了的灯就无所谓,,,好的灯珠上锡时间不能过长,,换过,,,心细点就没事了,

网友:
BGA 也可以用上这块啊 ,还真是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
又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谢谢分享,我也换过一回,挺难焊下来的

网友:
换个灯珠都要bga机,个人感觉换灯珠时不太好操作,因为热风很热吖。如果经常要换的话还是买一个led贴片焊台好点。

网友:
好吧 楼主这样也行啊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G:
都是直接换灯条,换灯珠浪费时间!

网友H:
以前用风枪换过,不好换。把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直接换灯条,换灯珠浪费时间!

20分钟拆屏+换灯珠+装机测试,这时间确实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风枪换过,不好换。把握不好。

那是因为你的风枪跟我的一样太差了,所以我用BGA换灯珠了,不过有人推荐我用换灯珠的专用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