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DR 不开机

楼主(2017-07-15):
K45DR不开机 有三五V ..待机0.003 按开关0.018 触发有动作.灯不亮. 没有上电的动作.再测主板上电压..多了一个1.1V 的电. 别的电压都没有起来. 有人遇到过吗. 换过蓝桥.EC的些..又没有发现断线的些...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通病.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这机子没有图纸..点位下了几个也打不开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查 南 桥 的 待 机 条 件

网友:
这种需要查下时序 重点看下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时序 对下 重点 桥这边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男修啊

网友:
直接换桥,楼主真有耐心,先查一下内存开启有没有,从哪里来的。。

网友:
AMD 的吗, AMD的待机是有1.1V 的 。 。 。。 。

网友:
最好是找图纸分析准确了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