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老是烧南桥

楼主(2017-07-15):
联想IH81M,1.0的,第一次送来的时候,桥都烧糊了,有点郁闷,怎么会烧的那么严重呢,所以有点担心,会不会换过桥后再一次烧,担心归担心,板子还是要修的,先把桥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烧到焊盘,还好没有,就订桥回来,上桥后,检测没有短路,上电开机,一路跑马到亮机,测试了一天,没有出问题,于是通知客户拿走,蛋疼的事发生了,客户用了一天,说有不行了,再次拆板子出来检测,发现U33芯片的6脚短路,此路电压去了好多地方,包括桥,上2V电压烧了一下,桥发热,,又是桥挂了,为什么老是烧桥,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引起老是烧桥呢

网友A:
板层不良引起的烧桥,另外桥自身可能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暗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

这样就麻烦了,修也不是,不修又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层不良引起的烧桥,另外桥自身可能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暗病。

表示蛋蛋的忧伤,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D:
这桥前几天刚换了一个,价格不低。我那块有散热片的啵。

网友:
好好看看旁路电容,别是电压波形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桥前几天刚换了一个,价格不低。我那块有散热片的啵。

我都不敢换了,怕换了又不行,到时候更麻烦

网友:
估计还是旁路有问题吧,好好检测检测电容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敢换了,怕换了又不行,到时候更麻烦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换主板我都担心

网友E:
直接换块板了(二手的也行呀)  这个第二次又有问题的话,会影响信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块板了(二手的也行呀)  这个第二次又有问题的话,会影响信誉

是啊,我现在都想换班,可又担心他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现在都想换班,可又担心他的电源不稳定

哥们要看开点啊,有挣就有赔的时候,没有办法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要看开点啊,有挣就有赔的时候,没有办法的! 哎

是啊,是啊,碰到这样的也没有办法,

网友F:
这种情况  改搞毛啊  把桥拆了  主板还给客户    提前问一下愿不愿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  改搞毛啊  把桥拆了  主板还给客户    提前问一下愿不愿换板子

是啊,已经通知客户了,他要不换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蛋蛋的忧伤,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排除板层无短路情况,保证BGA时候的焊接成功率,保证用的桥尽量无问题。除此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