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N551Z笔记本温度异常高

楼主(2017-07-15):
华硕N551Z笔记本温度异常高,开机进去,90多温还向上飙,有时还死机,有时就黑屏了,看着硬盘灯还在闪,电源灯也亮着,风扇也转,这机有谁修过给点建义!

网友:
换  个  散   热  器    试   一    下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铜管坏了没。

网友:
铜管没坏,,,, 温度就是降不下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可以考虑试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拖坏的,,不过这情况是CPU坏得多吧

网友:
拆机看下散热等是否正常

网友:
清灰撒,如果还不行换个散热器看看

网友:
赚点金币哦 搜不了帖子了,缺缺缺 金币啊

网友A:
散热片和风扇没问题吗?还是CPU温度高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和风扇没问题吗?还是CPU温度高导致的呢?

散热片和风扇都没问题都换过了,这个有个显卡,和CPU,系统只显示CPU 92度,

网友:
开机都90多了  那跑个压力 要往100多了

网友:
清灰撒,如果还不行换个散热器看看....

网友B:
   先简单的开始 弄温度   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简单的开始 弄温度   测电压

谢谢你给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