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联想显示器维修之通用电源板改装

楼主(2017-07-15):
大家好:
       显示器维修,对于经常维修笔记本的我们来说,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其实也难。
今天就显示器维修分享一下经验。
       由于显示器维修费用不高,所以要 用时短,维修快为原则,除最通常的维修,要想
精修,快修,要学会改通用高压条(LCD LCD高压条) 改驱动板,电源板等 ,更换灯管
维修量大的话这些东西可以多备些。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电源板的改装,一些电源有时
炸机烧的太严重,芯片电阻烧很多,维修起来很费时费力,修好收不到多少钱,所以和我
们的付出不成正比。所以只有改通用电源,又快又省时间。有些同行会问为什么不用电源
模块改装呢,本人改了几台证明,电源模块改上去,通电有5V 12V 输出,但很多插上驱动板,
屏之后,带不起负载,灯一闪一闪的。改装方法:如果原板的保险没有坏,取下整流桥,大电容
也可以取下,改天修机用,把通用电源的220V飞线 焊在原板的整流桥中间二脚,测一下原板5V 12有
无短路,有维修短路点,无把通用电源板5V  12V 飞线在相应点和地线,  坏板5V  12V输出判定
一般5V 滤波电容的耐压会比12V 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低些,方法很多,电路很简单,顺一下就知道
在这就不多说了。安装方法,基本上是那里有空间放那里,一些机器确实没有地方放,没有办法只
有在原板上进行切割找空间,以下图片是我改的改装,供大维修参考。谢谢。

网友A:
DELL 那板挺贵的。这样改还挺合算。收藏了下次不换板也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那板挺贵的。这样改还挺合算。收藏了下次不换板也这样改

发原装板子,时间一般要三天左右,时间太长,维修量大的话,拆开的放着太乱,改通用的,用户要修一会搞定。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修简单些,一般只要PCB不烧个洞我是不会改的。。

网友:
能修则修,实在不行了,再想办法改。

网友B:
我就想问楼主这样改稳定吗? 散热方面还有安全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楼主这样改稳定吗? 散热方面还有安全方面

这 样改很稳定,我这边改10年左右了,没有发现什么安全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像楼主说的维修量这么大,为什么不多备几种电源板呢,价格不高 换起来更省事,收钱方面更有说服力.有的客户看着你这样改,不一定愿意

网友:
我这边主要修联想,联想的电源板备的很全,客户拿过来,10几分钟就换好,看着换的原装的板子,收钱也痛快

网友:
遇到极个别的再这样改就无所谓了.不要就等着定货原装的

网友:
还没这样改过,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式试了。。。。

网友:
还不如搞个液晶电源模块来得快。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空间要够大

网友:
电源板的代换,其实就是个安装的问题,以前,钢锯,角磨机,都用过。

网友:
这个方法还没用过,以前都是修,或者换。看样子下次还要备些通用板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都收不上钱啦,修主板也收不上钱了

网友C:
改通用电源板安装固定麻烦,还不如直接改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通用电源板安装固定麻烦,还不如直接改电源模块

上面说了,改电源模块,大部分机器带不起负载,以前改过五六台,大部分不行

网友:
改通用板 快速又不贵,不过我原版 是全去掉,头装上用AB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