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7-15):
大清早同行送来一台网吧的H61-PLUS不通电,拆下来搞起

测试开机针正常有3.2V,那就先从简单的开始修吧,测绿线!

对地没阻值(这里说明下测绿线的时候要用万用表的负极接绿线正极接地测试才可以检测出来的哈,图仅供观赏!),哈哈,果然捡漏了,那就开始跑线吧!

跑到这里继续...........(眼睛都看花了φ(≧ω≦*)♪)

终于找到罪魁祸首了!线路氧化断了,接好线,测试下绿线对地阻值有了,上电触发一路跑过,维修到此结束!
(其实还可以用暴力修复飞线!但是那样太难看了自己受不了除非赶时间才用那一招)
这个是捡漏,维修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娱乐下就好!!

网友:
确实能修台机主板的没几个,特别是华硕的,没图纸,一些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华硕爱短线                          都是PSON

网友:
又见PSON断线,不过这个在显卡槽下放腐蚀断线能理解,毕竟带风扇的显卡本来就是个灰尘收集大户,显卡槽下面肯定得遭殃。

网友:
台式机主板   客户拿来 我都不想修的

网友:
有时候知道断线了都是直接拉过去,跑线太费眼睛了,跑着跑着就头晕的不行

网友:
ASUS的主板,不好修。特别是没图纸。我这边一般也就刷个ROM,修个缺电压  不触发之类的。其他的都是直接换

网友:
应该是客户自己拆机被螺丝顶破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  跑线头都晕

网友:
又一个跑线专业户

网友:
跑线路也是技术活呀,考眼力得很啊

网友:
楼上台式主板修的不错,现在修主板的真的很少,我们也就只能换换

网友:
维修技术  可以蛮   主要是  现在的价格太多  20块一片  喝稀饭   哎

网友:
又是一例Io到PSON断线的故障,能修好就行了,现在台板价格太低了,没有什么修的了,三板斧不行就算了,花的时间精力成本太不划算了。

网友:
PSON断线,LZ有耐心跑线这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