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936-A 解密 刷BIOS 就好了吗?

楼主(2017-07-15):
A1278 820-2936-A 解密 刷BIOS 就好了吗? 会不会刷机后亮机慢的?

网友:
解密?  什么意思  是什么锁  固件PIN锁 还是什么?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就是要好好看看MAC地址,不要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就是要好好看看MAC地址,不要错了

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 工厂的刷了就好了。亮机快 现在在装系统了

网友:
如果 涮机了,要注意检查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