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450待机芯片51225发热另类解决

楼主(2017-07-15):
机型:联想M4450
故障:待机0.03A (初步判断大短保护或有微短发热)
解决步骤:1.拆机发现触摸板进液,难怪呢。
                2.清理干净,没有明显的掉件,只有1个PJ点断开.测量加电待机依旧是0.03,待机芯片51225发热,既然发热,先不管那个PJ点,顶多缺电,不会造成51225发热.
                3.没有这款机型的图纸,找到DELL15R-5537图纸(待机芯片一样),测量12脚VIN 19V  3脚VERG3 2.87V  13脚VREG5 4.87V 6脚EN2 20脚EN1电压都正常。+3VALWP输出0.4-0.6不稳,+5VALWP输出0V。更换1225C 故障一样还是发热。
               4.再次检查PJ点,没有图纸不知道本来就是的还是连接的,测量一端19V 另一端0V.另一端连接+5VALWP的上端管Q8201.没有19V恳定不行了,连接好后通电待机由0.02变成0.00,。+3VALWP,+5VALWP无输出 ,接好开机键,开机正常进入系统.看来是触发后才出3V 5V.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5V上管无19V会造成51225发热.希望能给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一点提示吧.

网友A:
换上管换好的吗?上管短路芯片肯定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管换好的吗?上管短路芯片肯定发热的

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PJ点断开,5V上管无19V电压.

网友:
我没看明白最后故障是怎么解决的,,,我理解能力差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上管导通了D和S还有G相连 就把大电流流进了芯片了  个人理解哈

网友:
能修好就行,楼主等着收钱了,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上管导通了D和S还有G相连 就把大电流流进了芯片了  个人理解哈

上管无电压 就算导通也没有任何电流进入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无电压 就算导通也没有任何电流进入待机芯片

这个很正常 我遇到过一个是1.05v大短路 烧鸡法烧的时候是桥发烫,拆1.05上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