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过内存报警

楼主(2017-07-15):
华硕H61M-E不过内存报警,量CPU供电1.2V 内存主供电1.5V 内存238P236P3.3V正常 换U换内存无果。求助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就检查内存总线或者SB了

网友:
内存上的三个3.3没有问题,刷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量SM 刷BIOS 换CPU 试试

网友:
cpu风扇插口旁边有2个272 换下试下。还有小八脚芯片到南桥的2条信号有没有断线。

网友:
华硕H61M-E不过内存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78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看这个案例吧!

网友:
不过内存  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条件足了,刷BIOS吧

网友:
直接刷bios不用想的事,在不行就干桥,不行就放弃吧老板子了不值当的搞了

网友:
有刷过BIOS吗?不要去官网下载哦,官网的很多刷了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有刷过BIOS吗?不要去官网下载,官网下载的很多不好 !!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上假负载查内存SM 都正常的话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