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6 MC374 820-2879-b 充电指示灯不亮,不触发

楼主(2017-07-15):
拿到一台A1278 .发现不触发。而且插上充电器绿灯也不亮,也不充电。拆机观察发现SMC 旁边的 R1991 R5073 R4901 严重腐烂 类似进水的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大概判断毛病应该就是这里了。跟客户直接报价。客户同意。那就修了。果断的换了电阻,上电测试发现故障依旧。

在修之前我先说一下大致信号流程。老手可以跳过新手可以学习探讨

待机状态下需要测量的电压
1.PP3V42_G3H_REG  3.425V (U6990产生)

2.公共点PPBUS_G3H 12.6V

3.由U5010产生 SMC_RESET_LS 给EC复位3.42V

4.SMC U4900 输出 SMC_PM_G2_EN 经过U7840 后产生=P3V3S5_EN_L 和=P0V9S5_EN 开启信号
另一路=P3V3S5_EN_L和SMC_PM_G2_EN 过跳线转变信号名称为=PPVIN_S3_5VS3 一同工作开启U7200 = PP3V3_S5_REG电压 (L7220)

5.=P0V9S5_EN 开启U7750 0.9V 电压(L7750)

PP3V3_S5_SMC
PP3V3_S5_AVREF_SMC

时钟Y5010 SMC 时钟

以上待机电压 正常后 基本上可以说 机器的小绿灯应该是能亮了。如果不亮需要检查 SYS_ONEWIRE 电路。就是小绿灯的电路 其实 SYS_ONEWIRE  电路比较简单,按照图纸检测一下就判断是否工作正常

实际维修中,根据时序测量了所有该出的电压发现都正常。那么我的判断是SYS_ONEWIRE 电路可能有问题。检查SYS_ONEWIRE。果然有所发现
发现U6900的4脚 INT 和5脚 EXT  电压偏低 而1脚供电正常 。而4脚SYS_ONEWIRE信号是由SMC 直接发出来的。果断判断SMC 损坏,因为发现SMC 周围的电阻3个烂掉了。可能SMC 也损坏了。此SMC 是带程序的。看了一下旧板子没有,好不容易找了一模一样的板子。发现也是进过水的。问了零件商,是否有这个芯片。零件商说有。问他带不带程序。他说带的。相信他发了2个。装机测试。发现故障依旧。。U6900 4脚和5脚依旧是电压偏低。没有什么好换了,但是查图纸,U6900外围真的是没有什么零件了,那么怀疑U6900可能损坏。拆除U6900 .测试4脚电压恢复了。看来判断正确。从刚才进水的板子上拆了一个管子。装上。发现5脚输出终于正常。上电试机。绿灯亮。机器能开机了

维修到此算是结束了。我在这里还是顺便提一提,如何修苹果。很多人看到苹果觉得很难的样子,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掌握重点。也不是修不好。
同样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没有专门培训过苹果。但是只要细心专研,没有修不好的东西
还有苹果的图纸里面大多带有时序图这个机器也一样

一步步那么清楚的时序,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头绪无法下手这类的话。此机时序在图纸的第3页
发一张实际电路图

网友:
绿灯不亮  EC坏的可能性真心大  手上有一个1466订料中

网友:
大神你这技术好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加分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厉害,厉害,经验丰富的很。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收下了,谢谢......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学习了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
自己搜索下  一大把!!!!!!

网友:
     分析的到位  厉害了  楼主

网友:
我看修苹果的都是大师级的,呵呵!!1!1

网友:
    时序可以解决 的 都还好  就怕不是  时序的

网友(2020-01-10):
U6900不先换,先去买EC?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U6990和EC都换过了还有个电阻R6929。问题依旧,SYS_ONEWIRE电压偏低 。谁知道

网友(2024-05-07):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