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6P非通病完全无触摸故障点

楼主(2017-07-15):
碰到个6P完全无触摸,先修通病黑触摸M1脚飞线后还是不行,测白触摸黑触摸供电都正常,换了几个黑白触摸都不行,最后发现黑触摸旁边的一个电容C2439掉了,补上后故障修复.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主要的复位或者比较重要的电容   不单单起到滤波  可能是延时作用

网友:
看样子 手机上面的电容是是不是跟笔记本耦合电容一样

网友:
二修机器吗?一般掉件好像更换芯片时候造成啊

网友:
修手机厉害了,,现在手机好拿秀啊

网友: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滤波的吗,,,

网友:
对您的敬佩如同涛涛河水,犹如海浪一般越发不可收拾!

网友:
能弄个图纸还是比较好搞,就怕一点点跑线

网友:
可能拆的时候没注意给脱掉了吧!!细节很重要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共同学习......感谢分享...共同学习......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触摸旁边的好多元件都会导致无触摸

网友:
我上次也月遇到过完全不触摸,不过我换了三个黑触摸才好的

网友B:
换触摸时,人为弄掉的把.........

网友:
图示提示说”C2439掉件损坏“到底是掉件了,还是短路损坏,或失容损坏或其他损坏。电容大概是什么作用

网友:
付触摸的偏置电压电容掉了。这个一般老师讲解不一定能讲解到。这是眼睛看到的。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复位作用的,没它工作不正常。

网友:
摔过的机器肯定要先看看有没有掉件的情况再去搞芯片了

网友:
哈哈 能给大加分享这么多 真实太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不太容易掉吧。楼主修的进水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主要的复位或者比较重要的电容   不单单起到滤波  可能是延时作用

SAGE VBIAS 看不太懂这个电压是什么 触摸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触摸时,人为弄掉的把.........

不会是上家做的故障吧。

网友:
手机的芯片不好焊吧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讯作用的吗?另外咋就神秘的消失,会不会是上家做的故障?

网友:
电容掉了!不应该的低级错误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嗯嗯。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发现。支持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