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三星平板700T1A 好用

楼主(2017-07-15):
三星平板700T1A 好用 bios,....................................................................................................

三星平板700T1A 好用.rar

网友A:
客户的机器CPU坏了,换了CPU机器好了,测试2天,客户竟然说不修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机器CPU坏了,换了CPU机器好了,测试2天,客户竟然说不修了,郁闷。。。。。。。。。。。。。。。

这种跑单的情况很多,废了老半天的劲,最后却说不修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报价,没问题再修,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可 以用来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