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二修机维修(变态维修)

楼主(2017-07-18):
机器:g4  版号:DA0R13MB6E1
这个机器基本不赚钱!只求真相!
机器过来5A大短  报完价后拆机
测量各处电感  发现1.5v电感对地5欧  准备拆上管的时候发现1.5v芯片引脚悬空 还错位!(没拍图片)
(客户说过他在其他地方修过)直接把芯片去掉 1.5v还是短路  我直接把上管拿下来 测了下 ds级相通
接电烧机  显卡发烫  上BGA 取下来后

显卡下面有断线的 接了下 (有绿油的地方)
测量1.5v电感 阻值30多欧 开来还有地方短路
接着烧机 烧出不少地方!

还有一些地方没拍  测了下1.5v处还是有短路的 烧也烧不出来的(没温度)
除了桥以外的芯片和电容都去掉了(没拍照) 去掉之后  还是偏低!!
没办法 只能摘桥了

桥也去了  就好了 不短路了 应为没有前级和后级 这里测的是无穷大!
我先试试之前拆的芯片 看看有没有没坏的
没一个是好的!!芯片一上去就5偶
这个是坏的芯片!
从料板拆桥和小的芯片换上去 开机能上电到0.9左右 有检内存
去拿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上 这时候心情相当的激动!!
开机没显示!!当时人不好了
过了一会回来再看这个机器  上电1.4 没亮  显卡我是焊好的(我坚信) 我刷个BIOS现象还是一样
没办法接着测 各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 转换电压也出来了 正准备查信号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个2代的U
心想换个U试下  换上后亮了!!!
我的心啊!!!
附上亮机图片
大家看到亮机图片也发现掉了吧!!
风扇也是坏的!!!
修这里也就结束了!之前也说了这个板子不挣钱 就收了客户260元 换了桥 显卡 和1.5v电路上的芯片  外加一个cpu!
另外求加分!!!中间刷bios的分都是去论坛上现灌水灌来的!求加分!!!!

网友A:
烧的真够多的!!!这还能修出来66666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真够多的!!!这还能修出来66666

谢谢!求加分!

网友B:
你这真够倒霉的,坏的地方太多了,260确实没钱赚。

fak

网友C:
楼主,你花这么多时间搞,我认为你的不赚钱

fak

网友D:
机器修成这样也是不容易 楼主耐心好啊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真够倒霉的,坏的地方太多了,260确实没钱赚。

是啊,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花这么多时间搞,我认为你的不赚钱

有的芯片料板上拆的 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修成这样也是不容易 楼主耐心好啊

如果没耐心  这个机器开到显卡就放弃了

网友F:
一看1.5V芯片错位,通过电就放弃,还修什么?
肯定死一大片,算你不亏损,还得保修的 亲

fak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1.5V芯片错位,通过电就放弃,还修什么?
肯定死一大片,算你不亏损,还得保修的 亲

拆掉显卡后就有点后悔了  但是修了 就修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1.5V芯片错位,通过电就放弃,还修什么?
肯定死一大片,算你不亏损,还得保修的 亲

求加分啊!!!没分了!!!!!

网友G:
这板子才二百多,修好报多少钱哈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才二百多,修好报多少钱哈

我收260元  主板是280元  订板亏!!!

网友H:
这技术真牛,耐心也不错。顶楼主。。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技术真牛,耐心也不错。顶楼主。。

别光顶啊!!!加分啊!加分不扣分!

网友I:
你应该感谢上家,至少内存还留给你,要是换了,你说客户还修不修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感谢上家,至少内存还留给你,要是换了,你说客户还修不修

0.0 应该吧!!!

网友:
这板修得太辛苦了,换了这么多东西,成本都不少啊

f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