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和联想一体机B340 2例不触发

楼主(2017-07-15):
1.机型:DELL N5110
   板号Q15
   故障:大短路,解决大短路后不触发

维修流程:①接机:客户说用电池正常使用,用充电器不行,老板把电脑直接插上可源 ,大短路5A
                  ②老板拆机后,主板直接递给了我,目测主板无明显异常,测公共点阻值400多。没短路,测公共点到各大电感也没有直通,直接拆下内存和cpu,可调电源调到2V,插上可调电源直接烧鸡,摸到电源小板发烫,把电源小板拆下,只插电源小板还是大短路,看来故障在电源小板上,测量发现二极管被击穿了,拆掉二极管正常了, 待机也有了
                 ③待机0.013,但是不触发,测待机条件:开关有3.3V,EC的LID_CLOSE# 不正常,只有0V,LID_CLOSE#来源于蓝牙模块,蓝牙模块没有装,直接加个电阻和电容用来延时,在飞线到LID_CLOSE#

                ④LID_CLOSE#电压正常但是还是不触发,继续测条件PM_PWRBTN#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桥没发出信号,测量桥的rtc电路和桥待机供电都正常

               ⑤条件都正常,那可能南桥出问题,在换桥之前先放coms电池试试,放完电后,自动触发到0.7左右,不跑码,无集显供电,强制关机也关不掉。
                ⑥只能换桥试试,换完后,自动上电亮机,关机后,也可以触发了,维修结束
2.机型:联想一体机B340
板号:CHI77S V1.0这个好像不是真正的板号
故障:不触发

维修流程:①目测没有发现异常,打值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测开机键有3.3v电压,pwm3.3V和5V没有电压(暂时放过,有些是触发后才有的),换电源,刷ec bios故障依旧
                 ②打开图纸,找到了时序图,从PS_ON#往前追查

                 ③先测PM_RSMRST#  0V,    测+V3.3A 0V,    测+V5A  0V ,     +V5A  经pq59由+5VSBY 转换二来,+5VSBY 有5v电压,pq59的G极  SLP_SUS_FET 有5V电压,实际测量pq59是P沟道的mos管,所有pq59截止
                  ④追查SLP_SUS_FET ,受控于PM_SLP_SUS# ,PM_SLP_SUS# 由桥发出,桥肯定是满足待机条件才会发出PM_SLP_SUS# ,

                  ⑤桥发出PM_SLP_SUS# 信号的前提,根据时序应该是先有PCH_DPWROK,PCH_DPWROK来源于OU3门电路,实测1   4    5   脚是3.3v电压,2脚0v电压不正常,2脚电压受控于OQ12,而OQ12又受控于OQ11,OQ11的G极,实测0.2v左右,根据图纸理论上应该在0.7v左右,拆掉OQ11后,OQ11  G极0.7V正常。

                  ⑥因为这个三级管没找到,就找了个N沟道的小mos管,然后把电阻OR120直接拆了,这样OQ11的G极5v就可以导通了。那么OQ12就会截止,那么OU3  2脚就有3v的电压了,OU3就会发出高电平的PCH_DPWROK,接上电源可以触发了

网友:
楼主666,时序的流程太熟悉了,有时修多了,都不去想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