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IPAD MINI

楼主(2017-07-15):
换触摸屏,中间有一个小接插件,用烙铁焊不了。有好办法吗。。。。。。。。。。。。。
iPad

网友:
风枪上啊。把锡吹化了。按上去就oK了。

网友:
我试过了,排线吹坏了。。。。。。。。。。。。。。。。。。。。。。。

网友:
就是用烙铁焊上去,上低温锡加少许焊油对齐排线,ic排线也要上锡

网友:
这个焊上去的肯定要用络铁的 。 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