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A43E时亮时不亮维修。高清!无码

楼主(2017-07-15):
    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得我无处闪躲,外面37里面35,还好有一把风扇陪着我。各位亲!你们空调吹得可舒服?让我很是向往啊!没办法机器还得修啊!
    机器型号:华硕A43E
    版号:    K43SDREV2.2集成显卡
    故障描述:时开时不开,10次有1次能开
   维修过程:裸班看电流0.6左右有轻微跳动测PLTRST#3.3V正常,LPC总线有波形 测内存SMB有波形 但电压只有2V左右,直接找到其来源测排阻一边3.3 一边2.4V 直接换掉后再试正常了 反复测试没再出现问题。顺便上传备份的BIOS

 会员103442300鑫豆2024-2-22 16:57
 会员2024312元2022-10-4 17:36
 会员2024312元2022-10-4 17:27

华硕A43E 版号K43SD V2.2集成显卡.zip

网友A:
楼主,就看你那风扇,就给你加分了,哈哈,这种天气,靠风扇散热,艰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看你那风扇,就给你加分了,哈哈,这种天气,靠风扇散热,艰苦啊

没办法苦逼啊   还得继续奋斗啊

网友B:
华硕排阻通病,楼主技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排阻通病,楼主技术牛啊

对 华硕好多排阻问题的 这个机器3v的牌组也容易坏

网友C:
经验丰富,收获满满,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丰富,收获满满,     感谢楼主。。

其实技术也就一般般 只是一开始思路对了而已   兄弟麻烦加点分吧

网友D:
这种怎么没有遇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怎么没有遇到呢

没办法 你这种大神接触不到这些初级的

网友E:
其实我一直在看楼主那个大风山,,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一直在看楼主那个大风山,,哈哈,,,,

这个只是个小风扇 而且还是用了不少年的了三挡变速

网友G:
碰到好几台这种排阻坏的了,时显时不显的机器,好修的时候很好修,不好修的也挺难修,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到好几台这种排阻坏的了,时显时不显的机器,好修的时候很好修,不好修的也挺难修,不稳定。

我觉得也是 还是看运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是个小风扇 而且还是用了不少年的了三挡变速

我这里38度,,你那里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38度,,你那里多少度。。。。。。。

也将近38了  没空调 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38度,,你那里多少度。。。。。。。

再这样热下去,,跟非州有得一拼了

网友:
楼主这种天气你还修机 实在是我为电脑界的楷模呀 思路清晰不要紧 关键还把它给修理好了 佩服佩服

网友H:
从来没有见过比我赵哥技术牛逼的人  ,赵哥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觉得支持我赵哥

网友:
我这已经突破40度了,没空调 电脑怎么修下去 啊 热死个人呢

网友I:
与其吹你这个风扇不如买个制冷的小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与其吹你这个风扇不如买个制冷的小风扇。

老板不买员工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板不买员工怎么买。。。。。。。。。。。。。。。

:lol也不贵呀,就是40度左右,有好的差的,比你这个吹热风强就是了,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来没有见过比我赵哥技术牛逼的人  ,赵哥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觉得支持我赵哥

哪里哪里 郭总才是我的老师呢      示波器方面还要多向郭总学习!

网友J:
看楼主维修过程,感觉好快啊,感觉5分钟就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维修过程,感觉好快啊,感觉5分钟就修好了,学习了

差不多也就5分钟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