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 REV3.0

楼主(2017-07-15):
今天收到这片板,量PCI-EX16 B10电压为3.3V,RSMRST#信号,但就是无触发,量32.768KHZ一脚为0.85V,别一端为0.5V左右,但当我焊电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张图纸上的A和B搞掉了,找了很多机型都没确定下来到底是多大的电阻,如果有人知道的,能看到 贴子的话帮我找一下,发给我,此不甚感激!

网友:
            这是位置图       自己找个图纸看一下电阻阻值         !         论坛有!

网友:
PR6      20M

PR97    2.2K  一端接地

PR90   8.2K   好像没装!

网友:
刚才换了IO能开机了,但跑到9A55 B29C甚至到A6都不显示:kaixin: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赶紧装上适下

网友:
非常感谢感谢宏基兄台的举手投足,IO的第二边脚有严重短路哒,拆下后量主板不短路!

网友:
希望有一样的板子 再修的可以帮忙测试下

网友:
最终结果是显卡不支持,重新换了显卡也就OK了!

网友:
大师级人物呀..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