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越E300-1014 版号:H14BT01 4L M/B REV:3.0 BIOS EC+PCH 有图有

楼主(2017-07-15):
有图有真相 编程器 备份  EC + PCH BIOS 程序

新建文件夹

网友A(2018-03-30):
我的机器刷了不好啊,我有另外一台换bios就可以,怎么回事啊,有遇到过的没有啊,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刷了不好啊,我有另外一台换bios就可以,怎么回事啊,有遇到过的没有啊,请教了

刷完 BIOS 先别 上CMOS 电池  等亮机了 在上电池  试一下

网友(2021-07-24):
你好,是不是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