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不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7-07-15):
一个三星E1920NW显示器,拿来时是不通电,拆机,量电源板电压14V 正常,5V电压跳,不稳定,论坛里说什么换掉所有电容,换光耦,都是扯蛋,5V电压不稳定是,电源芯片ICE20R0665第七脚供电不足,R841电阻,5R6,5.6欧电阻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心啊 这种问题直接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看一下有没有明显问题。或直接改板。

网友:
楼主耐心修机,找出故障点,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

网友:
论坛里说的问题  也不是不存在的  只是你的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几个,是那个ZD832的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ZD832二极管一起换好点,稳定些,如果返修的话最好一起换,免得麻烦。

网友(2018-01-19):
三星这个款式的电源板,从来没修好过,改通用模块也从来不成功的,一般都是修了有电但是带不起负载的,郁闷中

网友:
后级电压跳变或者不出电压,首先就要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脚位电压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换电容也是白搭。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版

网友:
电源板上面有黄色电容的就是通病   会引起电压跳变     换掉即可

网友:
楼主好功底,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解决了

网友:
故障差不多,人家只能提供参考,最终还是要自己动手查,分享各自经验,能让维修少走或不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这台飞利浦193E开关管短路,330V保险电阻烧。220进来保险没烧。改了通用模块带不起负载。供电脚电压10-16V跳变。反馈电阻5.6欧正常,ZD二极管测量没短路。431,光耦,50V10UF。5V滤波都换了一样。开始怀疑人生了。看到楼主的帖子,试着把反馈电路二极管换掉。再测量电压稳稳的17.6V不在跳变。OK了。

网友(2018-02-21):
学习一个,参考一下,觉得还行,reezrete

网友:
E1920电源板,彻底修复好不容易,有时我改成低压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