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60P不触发

楼主(2017-07-15):
EC待机条件正常,3/5v正常,BIOS正常,PM_PWRBTN没电,后来发现N沟道隔离管Q29击穿,GDS都是19V,然后换了一个就开机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LASH UMA 6050A2398701 8460p_Vga_Share HP 8640P.pdf

附上图纸

网友:
牛逼,有图纸瞬间秒。还送图纸,好贴

网友A:
击穿没有短路嘛, 给你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没有短路嘛, 给你支持

没有短路的哦

网友:
这机器一般 要不BIOS 出问题 要不然 屏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   厉害了   这个  厉害    把

网友:
学习了  厉害  多交流让我这新手也明白

网友:
最好附上 实物图纸 好对照 看得更清楚一些  上传换好的 或坏的  都可以 换 谢谢

网友:
重点是要图纸好人啊

网友:
隔离保护出问题导致ec检测不正常,说以不触发

网友:
这个管子怎么会坏 的?是不是公共点有电容烧断了的?

网友:
N沟道的MOS管?截个图嘛

网友:
隔离管子坏?这个会有3/5v?BTN没电咋发现隔离电路的呢

网友(2017-11-10):
隔离管 爆掉了 。。 竟然还有 3V5啊,  笔记哦啊朦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