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怎么在线刷bios

楼主(2017-07-15):
求救  联想笔记本怎么在线刷bios联想笔记本怎么在线刷bios联想笔记本怎么在线刷bios联想笔记本怎么在线刷bios

网友:
论坛里下载的都是161错误..............

网友:
淘宝让别人 合成一个

网友:
联想的本本可以在系统下刷BIOS吗?联想中国官网都没有BIOS下载应该是不能刷吧,TP的可以在系统下升级BIOS。

网友:
官网就可以下载         可以在系统升级

网友:
可以先下载到U盘里  然后在bios状态下刷

网友:
联想本土的机器型号,只有在联想台湾官网才能下到BIOS,ThinkPad的可以直接下载到,然后在系统上刷机的,供参考了!

网友:
官方下载  直接在系统下运行 就可以了 要不就要用编程器

网友:
国外也下载不到 昭阳e49 谁能帮下

网友:
下不到
...................0.................

网友:
到联想网站下载,就可以在线生了

网友:
有些可以直接下系统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