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小霸王F100拆机换外屏原创图

楼主(2017-07-15):
小霸王F100拆机换外屏,换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动手能力强和注意细节。1换新的之前先测试新屏灵敏度2拆屏的时候注意板和屏壳之间的连接线细节很重要3注意拆屏的温度(我什么工具都有这个屏我用的热风枪下图,很简单)4不要留下手印安装后才能更完美。会的多的那种人你就绕行吧。看图吧

网友A:
楼主该买个加热平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买个加热平台了。

那个东西我都有,小问题一把风枪秒开,天太热开平台热啊

网友:
报价多少 我一般180           我一般180

网友:
吹头发吹风机  拆屏也66的  昨天刚换一个联想的

网友:
想当年小霸王可是童年的战斗机啊

网友:
楼主,这屏是不是全一体的,还只是边框,拆屏风枪温度放的多少呀?

网友:
坏屏直接撬棍一分,用刀片一拉,很速度的ooooo,,,,,,,,,

网友:
你这风枪好大啊

网友:
容 易 风 枪 加 热   撬 棒 轻 轻 划 过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买个加热平台了。

那也是。天太热了。

网友:
拆这平板我习惯用大功率吹头发的那种电吹风,然后吧电吹风放显微镜的架子上,一直手移动平板一只手用柔软薄的那种刀片划。装好前习惯再屏幕的左下角按个拇指印,{没有保修贴纸,这个方便还无盗版}

网友:
你要向下挖一下,把黑胶挖起来,你才开始分的那一层是外屏和触摸屏,你要把触摸板也挖起慢慢的用风枪吹,不然你会以为分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