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33M02S档eo,断了两根总线

楼主(2017-07-15):
品名型号:FOXCONN G33M02S
症:档eo
修:全板图片:
名称型号放大图:
通电,诊断卡档eo,测内存工作条件,发现内存总线(SMCLK,SMDAT)一根700多,一根无穷大,显然有断线,此板有通病,一般断线处在cpu座的右上角,如图,
没想到此线还有断的地方,如图:
全部补好,通先,居然还是档eo。什么玩意。再测总线的对地值,一根400,一根700多,难道700多的这根不正常?想想此总线还通到PCIE槽的b5,b6脚,测此两脚的对地值,都是400左右,由此证明,内存管理总线的另一根总线也是断的。那就从PCI_E的引脚处飞根线了。
再通电,正常亮机。
实在没分了,被逼发贴,估计点击“发表贴子”后,编辑很不美观。哎,就这样吧

网友:
哎,这图片怎么不是穿插在文字当中的?发贴真难,一共发了3次,没一次满意

网友A:
楼主焊接的这个点,是跑线,跑到这里了?一般我飞线,都用胶棒固定一下。

网友B:
档E0很多都是 SPD SMCLK SMDAT 这几个3.3V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的这个点,是跑线,跑到这里了?一般我飞线,都用胶棒固定一下。

这不是跑线的,是这两根总线还通到PCIE槽的b5,b6脚,量了b5,b6两脚对地值是400,所以就肯定这两根线在内存槽处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档E0很多都是 SPD SMCLK SMDAT 这几个3.3V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是哦,但两根线都断,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此板在上家没修好的,他是从时钟芯片上飞了一根线到内存的119脚,但另一根线也是断的,估计上家不想烦就放弃了

网友:
从PCI_E的引脚处飞根线到内存SMBUS这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