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G 之开机掉电秒杀

楼主(2017-07-15):
宏基V5-551G 之开机掉电秒杀

好久没发过贴了,很少修到过一些可写贴价值的案例,都是些通病问题,今天刚好碰到一个二修机,正好有时间,就整理了一下,写了一贴。

二修V5-551G  ,故障为插电开机掉电,可再开,有时电流0.2A 就掉了,有时0.9A 才掉,没规律的乱掉电,客户说在别处修过没修好,情况了解后,留机待修,打发客户走。
立马拆机,目测EC 换过,充电芯片换过,CPU 是集成的,再次通电,情况跟上述一样,经测量,发现主供电电压不稳,从12V-19V 乱跳,但是3V  5V 正常,上图

第一个隔离管PQ4 4.5脚都跳变, VIN 也跳变,PQ5 12345NR 所有脚都跳变, ACIN 脚也跳变,BQ24707A  6脚检测脚也跳变,这么多跳变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引起跳变的呢,,一下子都不知道下手了,上论坛查过,有人说把PQ1  拆了就可以了,,我也拆了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了,但没有装电池试,不知道行不行,本人比较较真,又怕那样不稳定,所以放弃拆掉PQ1 那种方法了,按以往经验来看,公共点电压偏低,或不稳定,大部份是放电电路有问题,仔细看电路,发现PQ4隔离管和PQ5 放电管都是由D/C# 控制,月饼大师之前有分析过这几个信号,如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2756-1-1.html
如果只有D/C#,那么适配器模式下D/C#为低(需要检测到适配器),电池模式下为高3.3v。
1、适配器电压19V,ACIN正常。  D/C#持续为低
2、适配器电压19V,ACIN不正常,D/C#先高,后低(因为先高所以隔离管过不来了,EC断电后,D/C#为低了。)
就算这时隔离管又过去了,但待机芯片已经保护。不再出3VPCU了

第二种情况跟我的很像,从电路图来看,如果断开这个信号,那两个管的控制极肯定不会跳变了,之前拆过PQ1试过,现在就直接拆掉PQ2 ,发现PQ5 控制脚4脚不再跳变,123脚19V 4脚19V  5 脚2.3V,   之前所有的跳变的电压都不再跳变了 PQ2 不良,换掉就OK 了
可能有些没看懂的,解说一下,这机公共点电压跳变,触发掉电,,原因是PQ2 不良,使得PQ5 放电管控制极有时19V  时而15V 时而13V , 使PQ5 时而通,时而不导通,影响公共点电压的不稳定,

附上亮机BIOS

V5-551G 版号DA0ZRPMB6C0 REV C AMD 集成CPU 独显8显存

网友:
电路基础很好,饼哥教的我都快还给他了

网友:
这理论知识真是吊炸天了,,,,

网友:
写贴不易,花了几个小时,分享经验都没人加分,失望之极。。

网友(2017-09-22):
理论很好,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易,花了几个小时,分享经验都没人加分,失望之极。

网友:
,没规律的乱掉电,客户说在别处修过没修好,情况了解后,留机待修,打发客户走。

网友:
怎么我的这个硬盘下的这个 图纸 ,没有保护隔离 部分。。 居然是 缺失的

网友A:
PQ2 不插电池  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 不插电池  也会这样?

不插电池情况下会不稳定,因为电池没电了,又不能充电,所以不知道在插电池情况下会不会不稳定,换了PQ2  什么全部OK

网友(2019-07-11):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