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进水二修机,闹心

楼主(2017-07-15):
早上行里拿来个本子,Lenovo  G450 独立显卡。能上电不亮机。    火速拆机,发现是二修的,客户说没修过,显卡都取下过,无线网卡下边进水了有腐蚀,BIOS也动过。插上可调电源,瞬间有短路,发现右手边有一个USB口坏了,4个脚都接地了。排除短路后,待机芯片是RT8206B,图纸上是ISL6237,换了一个ISL6237,还是不亮,我也刷了BIOS,一样,有进水的痕迹但是不严重,上家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重新加焊显卡有变化了,闪一下屏,时间很短,看来是显卡问题了。原来显卡是英伟达,N10M-GS2-S-A2,我没换过这个显卡,感觉不爱坏,上家不知道为什么给取下来了,我重新量了供电,对地阻值为0.找了半天没有一样的显卡,有个N10M-NS-S-A3的,我也是试一下,好用就行,不好用就不给他修了。焊好后上电亮机了。

    我总感觉是原来USB短路不亮机,上家就发现进水了,没发现USB口短路了,就把显卡给干了,最后显卡坏了。但是客户就说从来没修过,可能是失忆了,哈哈哈。

ISL6237可以代换RT8206B
在G450上,N10M-NS-S-A3可以代换N10M-GS2-S-A2
有遇见类似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真耐用。

网友A:
客户的话不用全信,呵呵 ,我有个问题  你问什么干待机芯片

网友B:
上家应该是个二把刀。。。还好楼主有回天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话不用全信,呵呵 ,我有个问题  你问什么干待机芯片

我量35v电感对地阻值小,70-80之间,电源好信号电压低,换了一个,就350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应该是个二把刀。。。还好楼主有回天术。。

谢谢给我加分,感觉上家不太行,瞎几把干

网友:
起死回生了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还是很有内心的,看见这样会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很有内心的,看见这样会崩溃,

是  二修的闹心   要是没修过的  我感觉我都能上天  让人家修过了   我都不想看了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值得借鉴学习啊

网友D:
加分了 显卡的实际代换经验

网友E:
着G450 皮厚还真耐用!不想现在的机器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显卡的实际代换经验

谢谢, 查了没人说能不能代换   我试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着G450 皮厚还真耐用!不想现在的机器很薄

嗯 是,质量比现在本子好,结实

网友F:
很多人都这样,机器明显是修过的说没有修过,不过显卡肯定是上家做坏的

网友G:
楼主    这也行????    你可以上天了

网友H:
二修的闹心  ,要是没修过的  ,我感觉我都能上天,  让人家修过了   ,我都不想看了,,

网友I:
客户一向记性不好,除了还价的时候

网友J: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中,感谢分享!显卡也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人都这样,机器明显是修过的说没有修过,不过显卡肯定是上家做坏的

嗯   我们是想判断上家做没做手脚,他没懂我们的意思,什么都不说就让你修,有时候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这也行????    你可以上天了

巧合了  这个故障明显  细心点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修的闹心  ,要是没修过的  ,我感觉我都能上天,  让人家修过了   ,我都不想看了,,

你复制我的话  回复给我    我以为我看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客户一向记性不好,除了还价的时候

是  没办法   我不说了   我知道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中,感谢分享!显卡也可以代换

嗯  相互学习   学习的路很长的

网友L:
我修机器从来都不全信客户的话,从来都是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首先感谢楼主花费这么多时间为大家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从楼主的维修思路来看绝对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才能这样熟练地干掉这个机器,对楼主真的是很佩服

网友M:
这种机器很老了,收不起价格,二修也麻烦呀

网友N:
上次有个客户 机子不亮 问他怎么坏的  他说正常坏的  结果桥锡裂了  又说我就轻轻拍了下   我就无语了

网友O:
就喜欢这样的客户 能宰就宰了吧、

网友P:
有些客人就是这副德性。不过你也不错,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  没办法   我不说了   我知道就行了吧

都这样,客户就怕说2修你报高价。很明显修过,就当没看到。说出来还挨客户面子,修不好就直接说修不好,反正我一般不问是不是2修

网友Q:
可以代替的吗,我一直买原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修机器从来都不全信客户的话,从来都是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是 他们有时候瞎说 有时候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机器很老了,收不起价格,二修也麻烦呀

嗯  比较老   客户喜欢修  尽量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次有个客户 机子不亮 问他怎么坏的  他说正常坏的  结果桥锡裂了  又说我就轻轻拍了下   我就无语了

是 有很多人都说正常坏的  当你告诉他什么情况了  他又说怎么地了  浪费时间 气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就喜欢这样的客户 能宰就宰了吧、

有一些客户不宰他  他不高兴  所以该宰就宰  不用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些客人就是这副德性。不过你也不错,搞好了

浪费我的时间  说明白情况方便我们维修  他不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代替的吗,我一直买原型号的

我带换成功了  以后遇见了可以换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有一些客户不宰他  他不高兴  所以该宰就宰  不用客气

你报个100块钱,人家还不高兴呢。还要说你修没修啊。

网友:
二修 修好  是不容易

网友R:
这个机器通病了U口坏 电流很像显卡没跑完,所以一休哥直接干显卡,导致显卡干爆

网友:
型号不一样的显卡换上去有没有试下温度。会不会特别高·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谢谢楼主了。。。。。

网友:
大神就是牛。。。。。。。。。。。。。。。。。。。。。。。。。。。。。。

网友:
想下载下来  可是积分不够想下载下来  可是积分不够

网友:
点分加以分   可以的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换  这个论坛还有个大神  为这个做个实验

网友:
楼主不错嘛,这样报多少钱

网友:
这个资料 真的不错 学习学习 很好用

网友:
N卡很多通用的呢

网友H:
不错,捡钱的活啊。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一般没心情弄 上架弄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报个100块钱,人家还不高兴呢。还要说你修没修啊。

对对   就是这样的感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错,捡钱的活啊。报了多少钱啊?

这不是捡钱的活   这个钱挣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机器通病了U口坏 电流很像显卡没跑完,所以一休哥直接干显卡,导致显卡干爆

不知道了  给我干的都没心情了    还好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不是捡钱的活   这个钱挣不来

对不起  回复错 了   不算是捡钱  也费了劲了  正常报260

网友:
哈哈,上家看来也是半桶水,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