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9触发断电

楼主(2017-07-15):
接到一台acer 4749触发断电,断电后再按开关可以再触发,查电压也都有,看起来又不像短路,求助
求助
ACER

网友:
补充一下,待机电流是0.012,触发一次后电流就从0.523回到0.027

网友:
CPU背后有没有块大电容,有就是那个的问题,早期的三星和宏基都有这毛病

网友:
没有大电容!!!!估计不是你说的那种通病!

网友:
RTC电路呢 会有这种现象吗 还有掉电0.2几的时候估计CPU电压都没有呢

网友:
CPU电压开机的一瞬间是有的。各个电压都有,断电后只有3 V和5V……

网友:
按我这个三板斧 就是加焊显卡 没用就去查CPU供电的pg

网友:
这样回落 感觉都点像 CPU部分的问题

网友:
二级供电 还有 那些 桥啊 显卡的小供电都出来了么,复位呢

网友:
你最好查查有没有缺电压 这种自己动手查查就知道了 问的话估计么几个可以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