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常用DNS不能用,改成114.114.114.114却可以上网,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5):
我们这边正规的电信DNS是 202.103.24.68 备用202.103.44.150 今天有台电脑不能上网,我看了下旁边一台电脑DNS改成了 101.226.4.6 备用 114.114.114.114却可以上,我就把不能上网的那台也改成这个101这个DNS也能上网了,我网上查了下,后面这两个一个是360派的DNS,一个是114免费的,为什么电信的不能上,这两个却能用,好奇怪啊?

网友:
这个东西表示不太懂  要高手来解答

网友:
会不会跟什么DNS劫持有关,我也不懂!问题是解决了,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A:
你默认的DNS地址试多少,用PING 命令PING下你们那边电信的DNS看下是不是通的

网友:
回复有没有下载积分啊,没有积分就不能下载东西

网友:
什么鬼?回复有没有下载积分啊,没有积分就不能下载东西,加金币

网友:
金币太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默认的DNS地址试多少,用PING 命令PING下你们那边电信的DNS看下是不是通的

默认电信的DNS是PING得通的,但不能用,只有用114那个才行!

网友B:
会不会跟什么DNS劫持有关,我也不懂!问题是解决了,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什么DNS劫持有关,我也不懂!问题是解决了,但不知道原理

太不走心了,随便写点也比复制我的好吧?